[家电] 九阳料理机 JYL-D020拆机

楼主(2024-02-29):
一台九阳料理机 JYL-D020不通电,拆开检查发现烧保险管,固定电机的位置有烧黑痕迹,检查操作电路板上各元件没有短路情况,于是将保险管短接后,通电测试,电机打火严重,线圈冒烟,保险管啪一声又烧了。于是将螺丝装上,丢一边了

网友:
除湿是关键

网友:
电机打火,估计是转子有短路损坏引起打火,串激电机大部分都是转子损居多。

网友:
看到这个就想起去年的电机虚标的短视频

网友:
必须注意防水防潮

网友:
电机打火,线圈冒烟,应该是电机坏了。

网友A:
磨损太厉害了,要重新绕线

网友:
有可能是转子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损太厉害了,要重新绕线

看碳刷还蛮长,应该是转子线圈烧了

网友:
估计是线圈匝间短路了

网友B:
用牙签把换向器的碳粉剔除,如果还打火严重就是转子匝间断路,只能换电机了,不过建议直接换新的

网友:
酒精清洁下换向片尤其片间绝缘处看看

网友:
看描述,多半转子烧了

网友:
转子烧了,只能换个新的了。

网友:
转子滑环要清洗维修了

网友C:
短接保险丝的做法,相当有魄力。

网友:
线圈冒烟的话,可能有匝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牙签把换向器的碳粉剔除,如果还打火严重就是转子匝间断路,只能换电机了,不过建议直接换新的 ...

PDD上这电机最少50多大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保险丝的做法,相当有魄力。

18号线的一根铜丝,以前有测试过,约当5A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