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老化导致供电不足怎么修?

楼主(2024-02-29):
请教一下大家,工作十年以上的电源老化,导致现在供电不足,除了更换电容以外还需要检查哪些东西?

网友:
先换电容再说

网友:
换变压器,弄个新的

网友:
换电容就行

网友:
变压器不会坏,电容、电阻都换掉,久了电容值、阻值都会有衰减。

网友:
电解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主要就是滤波电容

网友A:
电容没鼓包啊

网友:
仅仅是供电不足,应该是滤波电容失容了,先换了再看。

网友B:
更换电容后也不一定供电会正常,,换新最好

网友:
更换滤波电容

网友:
十来年的电源了已经用够本了 直接换电源吧

网友:
先换了电容再说。

网友:
主要还是电解电容,包括热端的,冷端的,都要拆下来测一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鼓包啊

没鼓,但用了十年时间,现在一带载就不正常

网友:
电压不稳,比较麻烦,看是大电流时候不稳还是平时就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电容后也不一定供电会正常,,换新最好

这电源不好找,1直流加2交流

网友:
这个电源挺奇怪,开关电源还带个铁芯变压器,这是什么结构?

网友:
一般换掉滤波电容就正常了,还不正常就测限流,工作电压

网友:
电解电容全换了没解决,电阻出问题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