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b85主板开机一长5短报警声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24-02-29):
显示器也没有画面,显卡拔了,就只剩内存和一个固态硬盘,内存也换过擦过了。

网友:
显卡的报警吧

网友:
报警如果是一长5短,应该是BIOS检测到你CPU出错(这种报错很少出现)建议:1.不要排除内存出错或者显卡出错(这2种情况较多出现),拆开主机

网友:
拆出CPU与内存用橡皮来刷上面的金手指,可能有惊喜

楼主:
哦,搞好了!之前接显示器时不知怎么就是不显示,后来拿到工作台上面,看了蜂鸣器插偏了,一只脚悬空了,重新插好了,就是出现一长5短的蜂鸣器,其实现在这时已经有画面了,只不过没接显示器,就不知道,只动过蜂鸣器跟换了纽扣电池不知道为啥就好了,蜂鸣器报警是因为cpu风扇没有插在主板上的cpu风扇专用插口上,插到另一个插口上面去了。这台机子是收回来的,自己也不太知道情况!

网友:
是bios参数不匹配吧,载入默认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