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电源外壳,做了个可调电源

楼主(2024-02-29):
捣鼓手上的零碎,翻出前几年做的开关电源板和购置的DC-DC可调输出板,再看看落灰的3D打印机,干脆把这俩板组合组合,打印外壳做个电源吧。

做好的电源参数:
输入 180-260VAC
输出 0-43V、0-20A可调,额定功率410W。

一:外观

二:建模、打印过程

三:安装各种配件

配件:
购置的成品DC-DC板和自制的450W电源板。

板子早就有,只是打印个外壳把板子装起来凑成一个成品的可用电源。

各种测试做了几天,最终将额定功率定为410W,这个功率下此电源能长期稳定工作,各部件温升不超标。
20V以下可满额输出20A,输出电压超过20V后最大电流递减。因为电源板输出48V,DC-DC板用的是BUCK拓扑,可调输出电压最高到43V。
温度保护阈值可自由设置,经测试,温度保护阈值设为125度,最大输出功率500W,但工作一段时间后变压器温升超标,超温保护会启动。
峰值功率能到750W,但只能工作一小段时间就超温保护了。
限制输出功率上限的主要还是变压器温度,给电源板装个暴力风扇额定输出功率还能高些,不过噪音会很大,懒得折腾了。
或者换用更大磁芯绕个立式安装的变压器,电压提到双35V,额定输出参数能到0-60V,500W以上。

网友:
想要找个合适的壳子不容易,3D打印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有3D打印有时候太方便啦。尤其是弄不到小齿轮的时候。

网友A:
铜螺丝母,怎么卧进去的?

网友:
3D打印确实是个方便而伟大的发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螺丝母,怎么卧进去的?

热熔螺母,外圈有滚花。
打印时预留比螺母外径稍小的孔,安装时将烙铁调到200°C左右向孔内轻压螺母,打印料熔融后螺母就嵌进去了。

网友B:
3D打印出来的外壳结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打印出来的外壳结实吗?

建模时将需要承力的结构弄的粗壮些,感觉还是比较结实的。

比如一楼图片那样,需要承力的“内框架”厚5mm左右,“外皮”不需要承力,厚度只有1mm,但内壁附加了1mm厚的加强筋。
这样弄出来的东西,强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C:
这个dc-dc模块有链接吗,买了个30V 6A的充电没用几次就屏缺笔画了,可能是一体的,屏不能高温

网友:
3d打印机真不错

网友:
有3d打印机很方便啊

网友D:
你这个是加长版的电源壳哈。有3D打印有时候太方便啦.

网友:
3D打印的成本还是有些高呀。

网友:
想弄个48V4500W的可调电源,可惜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加长版的电源壳哈。有3D打印有时候太方便啦.

当初做了两块电源板,现在用的这块不带PFC,还有一款带PFC,PCB稍长一些。
壳子长度是按带PFC的PCB定的,实际装机用的是“小”板,壳子显得长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dc-dc模块有链接吗,买了个30V 6A的充电没用几次就屏缺笔画了,可能是一体的,屏不能高温 ...

早几年囤的板子,链接找办不到了。
某宝上现在还有货,搜一下。

网友:
用的PLA还是ABS?

网友:
外壳颜色不错! 很有年代感。

网友:
温度高了,外壳会不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