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给想买家用摄像的一点提醒,最近发现很多家用监控的云端不支持24小时记录了

楼主(2024-02-29):
各位多注意家用监控,云端不支持了24小时全程录像了,只记录事件移动录像。问了小米。360。tplink。萤石。海康。小白等大厂都不可以了。
目前只有一移动和家亲的可以,其他的都不行呢

网友:
现在监控事件触发能力都很好,没必要24小时录像,这样查询还方便。

除非特殊需要,比如我在用监控录像植物生长过程时,就需要用到24小时录像,这时我是放了一个内存卡进行操作录像的。可行,但是不上传云,也没必要。

网友:
用户多了,需要省空间了。

网友A:
果然套路深啊、网盘、云盘、云存储、都是先免费给你用一段时间、然后开始收费。

网友:
用户多了,大量用户24小时上传监控数据的话,占用带宽以及服务器资源,厂商压力还是一样的大,我现在是两台NAS同时取流,24小时监控录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套路深啊、网盘、云盘、云存储、都是先免费给你用一段时间、然后开始收费。 ...

早就这样子了啊

网友:
自己建NAS,SMB可以存一年的

网友:
套路太深,先围起来然后呵呵。

rj45+nvr YYDS!

网友B:
360本地7x24卡录,云端查看,这个都用了很多年了,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都是这样收割的

网友:
本地应该还是没问题吧

网友:
套路深深啊

网友:
我发现早前就是这样

网友:
采用动态抓拍录像

网友:
没办法就用内存卡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60本地7x24卡录,云端查看,这个都用了很多年了,有什么问题么?

小偷把你监控薅都走时你就会发现问题了

网友:
好像大品牌本来都不支持连续云存储吧

网友:
运营商送的摄像头的服务器在本地,网络带宽资源能够保证,运营成本也低,所以能做到不间断录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偷把你监控薅都走时你就会发现问题了

抓拍片段还是存云端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