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修小闹钟显示不全 成功

楼主(2024-02-29):
       放在抽屉里很久,刚拆开,里面还有小蟑螂,满布它们的东西。清洁过后,上个新电池,发现显示不全,再清洁、热风吹一下,都无效。
        大家都说是斑马条接触不良,用530喷、擦过液晶板、斑马条的接触面都不行。
        将 电路板迎着强光一照,发现右侧倒数第四条线路 几乎没了,马上刮开一量,果然断了。真是白白掰离 斑马条了,原厂出来粘得很结实的呀!!拿条小铜丝接好,再切短一点,避开塑料框架。开机!!

网友:
把导电橡胶用酒精清洁一下试试。

网友:
这算好的,不是斑马胶的,试试楼上的办法看

网友:
恰恰需要分离开粘紧的部分,然后擦擦四个接触面,再装上应该就OK了。

网友:
清洗后,安装可以按压一下,看一看哪里需要压力,我有计算器就是这样修的。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
那个条取下,移动一点位置,或许就好了,是那条的问题

网友:
螺丝柱爆了拧不紧导致显示不全吧

楼主:
又拆了一个 内爆屏的,斑马条 太矮,用不了,但 石墨夹层 宽一倍,上下阻值 只有300欧,高的 那个有700多欧

网友:
接触不良吧

网友:
斑马条接触不良

网友A:
竟然是线路板铜箔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线路板铜箔爆了

是的,有故障时 ,安装好后,按压周边无改善

网友B:
这敷铜导线怎么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敷铜导线怎么就断了?

应该是被蟑螂的尿 腐蚀断的

网友:
净胡扯,哪有斑马条,只有导电胶

网友:
这种导电胶耐用很多

网友:
我捡到一个外观很新的,内外都新净。就是装上电池无反应,找不到故障点

网友:
这故障比较少见。不是斑马纸粘的,已经算好了。

网友:
这种是导电橡胶,比斑马纸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