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便宜好用的短路保护板 合适各种升压模块以及各种直流电源

楼主(2024-02-29):
一个mosfet,一个9014,四个10K电阻,两个1N4148,稳压管可以不要

楼主:
比较灵敏,,上电后要手动开启一次。
保护断电后,也需要手动开启一次。

MOS:AO4435,,,AO3401  PMOS。
注意耐压
开启电压,导通电阻

三极管:9014

楼主:
上海芯龙XL6009 XL6019 XL6008  设计指南 反接保护 短路保护 欠压保护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网友:
电路看起来不错

楼主:
那个U1周围的电路其实就是普通常见的BOOT升压电路,什么B628,,MT3608都是这样的模块

楼主:
D102接个按钮轻触开关到输入正极。

如果MOS管耐压高,电流更大,比如IRF540,那么可以控制10A,20A的电流

网友A:
虽然……但是……
看用途吧,我选择自恢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但是……
看用途吧,我选择自恢复保险

选择不同的电压,不同的电流。很麻烦的

楼主:
0.9元,也算是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