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 chrome盒子损坏,维修完成。

楼主(2024-02-29):
同学拿来的,刚开始我以为是个盒子,后来说是个电脑。他自己刷了黑苹果,用着啪一声就黑屏了,拆开看看吧

比一般盒子大一点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i7 8265

4117首次实战

电源接口一个管子发烫

刚开始以为是这个管子的问题,后来拆掉风扇想用热成像看一下上电U有没有反应,上电发现U一点反应没有,但是旁边一个很小的电容竟然发烫。仔细观察发现电容上有很小的一条痕迹,看样就是他炸了直接拉低整个供电,直接扣掉。再次上电用4117看,管子不发热了U也有温度了。接上屏幕完美启动,维修完成。热成像在电路板维修中真是得力助手啊

楼主:
这一堆是电容吧?但是两端对地阻止都很小

网友A:
先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用热成像看没有芯片发热了。

楼主:
破案了,拆掉风扇在均热板底下有个芝麻粒那么大的电容炸了!本来寻思用热成像看看上电U有没有反应,一上电发现一个小点亮,直接扣了。再次上电风扇启动,指示灯亮起。好了!

网友:
做的好精致

网友:
有热成像设备还是好方便

网友:
这个小主机真是精致。

网友:
隐藏坏旦终于让你找出来,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很精致

网友:
小主机还真不错!

网友B:
有几十块钱的热成像推荐吗?

网友:
电脑都变盒子样了

网友:
666啊,这玩意我也入了一个,还没正儿八经发挥过作用。  话说这个u的核显黑苹果流畅不。  我也有个8代低压u的小主机,macos13 感觉并不是那么流畅,平时还是windows10给力一点

网友:
厉害。高手在民间。。

网友:
传说中的发财电容.
话说要是没热成像,那就够查的了.

网友:
牛,现在修东西都用上了高科技呀,热成像修电子设备还真是厉害。

网友C:
热成像不便宜,一般爱好者没有这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十块钱的热成像推荐吗?

几十块别想了。海康这个4117应该是最便宜的平民热成像了,现在只要250左右就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成像不便宜,一般爱好者没有这玩意儿

4117目前应该是最便宜的平民热成像了,只要200多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