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了个花洒手柄支架

楼主(2024-02-29):
花洒手柄支架使用日久断裂报废,前些年打印了一个,结构强度不够,使用过程中有被扯裂了。
重新建模,增强结构强度,再打印一个。

一:之前打印的支架,断了。

二:重新建模,增强侧壁强度。

三:打印

四:打印好的成品

五:安装

网友A:
自己打了,为什么不换个其他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打了,为什么不换个其他颜色?

当时手上只剩黑色的料了,凑合用吧。

网友:
建模软件好学吗

网友B:
这个支撑是用热熔胶么?。。。。。。。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支撑是用热熔胶么?。。。。。。。第一次见。。。

支撑平台有点翘边,拿热熔胶固定一下。

网友C(2024-10-22):
好久不见了,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世界真小

网友(2024-12-03):
日久断裂主要是因为用的pla材料吧,会降解变脆

网友:
用的什么材料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不见了,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世界真小

很久没登陆这里,刚看到回复。近来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没登陆这里,刚看到回复。近来可好?

不好不坏,还行吧。
石广土云那边啥情况,怎么说关门就关了?你是领导应该有内部消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不坏,还行吧。
石广土云那边啥情况,怎么说关门就关了?你是领导应该有内部消息吧!
...

已经关了好几个月,期间说过两次“近期开放”,没有其他消息,也没有内幕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关了好几个月,期间说过两次“近期开放”,没有其他消息,也没有内幕消息 ...

你们管理层应该有微信群吧,站长也不说明一下情况,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