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电动车控制器的师傅,我想改控制器的过压和欠压伏数,谢谢。

楼主(2024-02-29):
我有一个48伏电动车控制器,如图所示,它的过压保护是58伏,欠压保护是41伏。我想把它改成过压保护是64伏,欠压保护是30伏的,可以吗?

网友:
这是为什么哪?

网友:
改的范围这么大,电池容易损坏。

网友:
先拆了研究,哈哈

网友:
这个在控制器内部,不好改吧!

网友:
拆开看找芯片资料

网友:
看看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060-1-1.html
过压使用要换零件。控制部分供电一般有分压电阻,要重新算阻值和功率,还有功率管、电容耐压要够

网友:
欠压我改过,当时查资料电源进去有个分压电阻,检测电压的,改一下电阻就行了,跟tl431一个性质。我当时改是因为电池不行了,就剩2公里到不了家,亮灯不工作,改了后可以跑到家,不亮灯,电动车可以跑到不动了。过压可以微改,但多了就不好说了,谁知道它留了多大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