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如何改电压

楼主(2024-02-29):
求教各位大佬这个板子如何改1.2v的电压?

网友A:
具体哪个不是记得很清楚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网友:
有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哪个不是记得很清楚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换了它就不识别了

楼主:
找到了toge

网友:
给你完整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