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无刷角磨机调速问题,J11/MARK1插脚功能?

楼主(2024-02-29):
Fortior FU6861NF JCG017 芯片, 想请问大神, 12V无刷角磨机使用时间太短, 又太快费电, 想改调速, 图中蓝圈位置, J11/MARK1(V K D G)是不是调速的功能插脚? 如果不是, 有甚麽解决方案? 图中改哪个元件可件降速? 谢大神.

网友A:
爆改无刷电钻的电路板,多少速度自己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改无刷电钻的电路板,多少速度自己按。

大哥,有建議有推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改无刷电钻的电路板,多少速度自己按。

大哥,V K D G是啥意思? 怎爆改?謝 。

楼主:
那些腳什么意思代表什么?有啥推薦?謝

网友B:
这种小角磨,速度慢了切割就不力了吧

网友:
很可能是程序的烧录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角磨,速度慢了切割就不力了吧

不是專業人士,不需要太快,安全為主最重要,还有玩性,才想改調速,有推薦嗎?謝!

网友:
那是单片机程序烧录口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把开关的两个引脚用线连到可调电阻上,或者一个引脚接几个串联的电阻,另一个引脚一个一个电阻的试试,看看速度有变化不,电阻具体多少阻值还不知道,可以看看无刷锂电钻开关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把开关的两个引脚用线连到可调电阻上,或者一个引脚接几个串联的电阻,另一个引脚一个一个电阻 ...

回答簡單,但实用 。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把开关的两个引脚用线连到可调电阻上,或者一个引脚接几个串联的电阻,另一个引脚一个一个电阻 ...

不行,电机还发熱

网友:
程序烧录和板子检测口

网友:
能改这个的人都不简单

网友D:
直接把板子拆了买个航模的3S小电调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板子拆了买个航模的3S小电调上去

简单实用,也不用反转正好

网友E:
角磨机想靠着降速来省电那完全是搞反了方法,速度降低一倍,虽然省了一倍的电,但同时效率降低了几倍,最终的结果是:干同样多的活,消耗的电能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角磨机想靠着降速来省电那完全是搞反了方法,速度降低一倍,虽然省了一倍的电,但同时效率降低了几倍,最终 ...

我是DIY, 太快好危險 。不会用來干活 。 干活都用wu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