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CJZ23-10东成无刷电钻拆解 接线问题求教

楼主(2024-03-01):
12v东成无刷电钻电池丢失了。拆开看看。手里有几块多余的大艺和国产电池。想着更换到东成无刷电钻上。可是试了几次。电钻不转。东成无刷电钻插口是三个触脚。电源接正负。电钻灯亮不工作。另一个脚不知道干什么的。是不是温控检测线。接多大电阻能启动电钻。检测电阻接哪两个脚。本论坛高人很多。有没有知道的。指点一二。
wechat_upload170925011365e1164117387
wechat_upload170925012965e1165114c93
wechat_upload170925014865e116648b0e6
wechat_upload170925018665e1168a24a18
wechat_upload170925020665e1169e09c8b

网友A:
一个10k电阻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10k电阻搞定

麻烦问一下电阻接负极还是正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电阻接负极还是正极

听说是接到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是接到负极

的确是接在负极
wechat_upload170937074265e2ed76b3530
wechat_upload170937074465e2ed780af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