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米沃奇电池故障原因?

楼主(2024-03-01):
米沃奇的M18 5.0电池,接在手电钻上使用的时候偶尔会跳保护,一个灯闪烁。但是量了5组电池,每组电压都有4.0V左右,总电压20来V。这是什么原因?求科普

网友A:
换一块电池试试,有可能是电钻主控问题。还有就是有内阻仪的话测量每组电芯内阻

网友B:
查看检流电阻

网友:
电压正常不代表电池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电池试试,有可能是电钻主控问题。还有就是有内阻仪的话测量每组电芯内阻 ...

电钻没问题,有内阻仪,忘测了,今晚回去测下

楼主:
检流电阻是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流电阻是哪个?

米沃奇电池放电不过板,直接侧电芯吧,确定电钻没问题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沃奇电池放电不过板,直接侧电芯吧,确定电钻没问题的话

电钻用其他电池没问题,这个电池接电钻带负载有时候可以用,有时候就跳保护了。话说它这电芯是两并的,无法测单个电芯的好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电池试试,有可能是电钻主控问题。还有就是有内阻仪的话测量每组电芯内阻 ...

换组内芯试试先,还不行就是主控问题,个人感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钻用其他电池没问题,这个电池接电钻带负载有时候可以用,有时候就跳保护了。话说它这电芯是两并的,无 ...

你先每组电芯测一遍内阻再说,很有可能是某组电芯内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每组电芯测一遍内阻再说,很有可能是某组电芯内阻大。

有道理,我回去试下

网友:
如果电池没哪组内阻特别大,就是保护板问题,米的保护板很多坏的

网友:
跳一个灯多半是压降太大,保护了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手里也是一块M18电池,按电池上的检测按钮,只亮第一个红灯,闪8次就灭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看检流电阻

请问那个是检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手里也是一块M18电池,按电池上的检测按钮,只亮第一个红灯,闪8次就灭了,不知道什么 ...

复位了一下好了,等上手电钻带载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那个是检流电阻?

检流电阻一般是个头大、阻值低的那个

网友F:
带负载测电压,是不是电芯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负载测电压,是不是电芯废了

5组电芯电压、内阻(9mΩ)都一模一样,电心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流电阻一般是个头大、阻值低的那个

是不是红圈里面那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