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L4015/XL4016电源模块

楼主(2024-03-01):
(图片)

网友:
假固态电容...

===========

网友A:
这只能调压,不能恒流

网友B:
这个模块3A以内使用还是可以的。超过了发热立马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调压,不能恒流

我买了个可自动升降压,调电流的,用来充电挺好用

网友C:
怎么看出来是假的?没有防爆纹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出来是假的?没有防爆纹哪。

咋没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3A以内使用还是可以的。超过了发热立马飚了

几块钱的东西。不要指望太多。

网友D:
效率低发热大,就没有更便宜更好点的技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效率低发热大,就没有更便宜更好点的技术了?!!!

几块钱,你想要同步整流吗,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你想要同步整流吗,不可能的

那是现几块钱,前两年可不便宜

网友:
没恒流给电池充电可不行,电路图是这模块的吗?他能切断供电吗????

网友:
电源模块看着不 错

网友:
一直在用4015恒压恒流的那款,装了个电动车充电器里的开关管散热片,散热效果不错又加了个40度的温度开关,40度风扇启动,换了两个精密电位器调压调流,用29V 4A电源供电,外壳电动车充电器,快用一年了,没问题,
4015和4016引脚定义是一样的,买了两个4016芯片,想移植到4015的恒压恒流板子上,一直没搞呢

网友:
这种模块都这样,用最便宜的元件,买回来自己换个好点的电容

网友E:
几块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块钱的东西

是的。极具性价比。要求高的。把电容买掉。加个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进来看看。。。

欢迎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围观一下吧

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