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雅虎怀表形128MB MP3播放器

楼主(2024-03-01):
这个是上周早市三块淘的,毕竟不贵,买来拆着玩吧,少废话上图:

主机带耳机,不过是2.5mm插头。

尺寸非常小。

外观。

背盖上边边缘处有小缝隙,用指甲用力扣就能取下来,电池是2430充电电池。

主板和元件特写。

网购了一条2.5mm插头USB线,充电没问题,里面的音乐能听但是连接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是需要专门的传歌软件还是USB线不通用啊,有人能解答一下吗?
谢谢观赏!

网友:
这外形也有点像纽扣电池。

网友:
少见啊,雅虎还出过MP3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还使用 CS43L43KZ独立DAC。

至于不能连电脑,又可能是耳机孔内氧化严重,导致无法接触好,也可能是有故障。

这种机子只有检测到电压进来,里面的数字开关才会把耳机通道切换成数据通道,一旦不切换,电脑就无法识别。

网友:
跟耳机对比,体积很小啊

网友:
这种mp3少见,很有意思!

网友:
这个MP3有新意

网友:
是不是需要驱动?

网友:
我还有多年的苹果播放器,现在都用不上了

网友:
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仔细研究2.5接口,看看你买的转接线是否对应?插头4节的

网友:
美国的产品,版权问题?,难道像苹果一样,要专用下载工具,,,无法识别,可能少驱动

网友:
MP3造型小巧,看着不 错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当年的高级货!电池看着不赖

网友:
当年的高级货

网友:
这个电池不错!

网友:
这货当年不便宜!
128M的!

网友:
确实挺小巧的,只是128M的容量有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