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元宵节也来事!鹿客OJJ智能指纹锁X1门内把手松脱维修,貌似该算设计缺陷!

楼主(2024-03-04):
元宵节在爸妈家聚会,结果妹妹在开门出去时指纹锁门内把手突然松脱了
好吧,这个得紧急维修,不然关门后在里面没法开门

这把鹿客OJJ智能指纹锁X1已经用了5年了,期间也没出过问题
当时是厂家包安装的,偶也没注意到相关细节,拆的时候这颗内外面板固定螺丝找了好久才发现

拆下来的内侧面板,开始以为是里面什么件断了

为保修,这部分以前还没拆开过
连壳子都是全金属的,质量不错

重点就是这个内把手传动组件

下面的扭簧原本是复位用的,现在卡不住传动组件,导致门内把手不能保持水平位置

原因貌似中间出现了较大的间隙

把扭簧卡头向上抬一点,就能正常了

抬高就错开了那个间隙

先把传动组件拆开看看

这是连接方轴的

发现底盘有点松

原来是螺丝松了

螺丝松了导致连接底盘和外壳之间的缝隙变大,卡不住下滑后的扭簧,看来这是根本原因

扭簧卷在缝隙里

取出来恢复原样

开始想的修复方案,是在传动组件方钢凹槽和方钢之间加一个弹簧,这样以后传动组件松掉后可以被顶住
但爸妈家找不到合适的弹簧,只有作罢
考虑到传动组件和壳之间能产生的缝隙,就直接把扭簧低的那端头子掰来翘起

这样就能抬高扭簧卡头位置

这样就能卡住传动组件了

考虑到传动组件可能松掉,就在卡头位置锉槽

两侧锉成这样,位置与扭簧卡头对应

这样处理后,除非有轴向冲击力导致错位外,两侧扭簧卡头都能因收缩应力卡在传动组件的凹槽里
目的1:传动组件松掉也不容易移位;
      2:扭簧卡头不容易下滑

左右转动,卡头都能很好保持位置

为进一步确保扭簧卡头不下滑,在贴近壳子位置插了根铜丝限位

据说502+粉末的粘接强度非常高,这次顺便也试试
找了下,面粉应该能用

堆上面粉,滴502胶
可能是温度低的原因,浸润比较慢,用牙签调和调和

两侧都加面粉粘上,固化后强度好像确实不错

装好内侧面板

复原

上锁、开锁均正常,功能恢复

不过还是得找根合适的弹簧才更放心,上螺纹胶担心到时有需要却拆不下来
感觉这个位置厂家在设计上应该可以想点办法,更好避免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螺丝紧到位就好了嘛,搞这么大阵仗...

网友B:
机械的玩意儿也很精妙的,有时候比电子的还复杂

网友C:
都使用5年了,说明质量不错。原因是螺丝松了导致连接底盘和外壳之间的缝隙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紧到位就好了嘛,搞这么大阵仗...

但螺丝还会松,而偶不愿用胶粘死螺丝

网友:
3重保险啊,要是我,把弹簧抬起来一点就结束维修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惊出一身冷汗,不过,我有个还没有安装使用就已经过时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了一手

网友:
同款电子锁,也用了差不多5年了,一直正常使用。这东西质量真的还可以。

网友:
看起来质量不错啊

网友:
用个高强度螺丝胶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的玩意儿也很精妙的,有时候比电子的还复杂

嗯嗯,有时就是搞不懂

网友:
外壳或转动金属件上给扭簧搞个限位的就不怕螺丝松了,或者就像楼主说的加弹簧

网友:
最好还是用环氧胶~

网友:
我们喜欢搞维修、喜欢琢磨的人总容易陷入一个怪圈,就是要把所有失效模式都考虑到,希望万无一失。
上面几个措施已经基本可以确保门坏了锁也还是好的,放心吧。
我也修过一次自己家卫生间锁这种弹簧错位了,单纯弹簧疲劳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元首威武雄壮,维修肝的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使用5年了,说明质量不错。原因是螺丝松了导致连接底盘和外壳之间的缝隙变大 ...

还不错,这是装好后第一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