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电热水龙头

楼主(2024-03-01):
前两年温度显示坏了,前几天彻底不能加热了。用了好几年了应该。
可能触电打磨打磨还能用,算了,已经买新的了

网友:
好担心漏电

网友:
和我用的一样,

网友:
同款,触点打磨一下还能战2年

网友:
拆开看感觉很不安全的样子

网友:
这个感觉好危险

网友:
好担心漏电
好担心漏电

网友A:
触点打磨一下还可以用,我 的也是这样。。。。

网友:
这种东西就是怕漏电

网友:
容易漏电。我家用的也是志高,因为水压高,那个硅胶垫容易坏,坏了就会把水漏到电这边,然后漏保就跳,平均两个月坏一次。硅胶垫我直接买了10个,坏了有七八次,全都更换了,后来发现是水压高的原因,加了减压阀,两年多再没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点打磨一下还可以用,我 的也是这样。。。。

也可以直接买配件

网友:
这种很多贴牌的,一直不敢买。

网友:
修下触点能加热,估计清洗就能显示

网友:
换了更安全,更好用

网友:
这个就是一次性的没得修

网友:
志高这牌子也随便贴了,

网友:
一般都是进水,或者触点烧蚀,我都是单独配漏电保护插头

网友:
IPX4防水等级!

网友:
修修应该还能服役几年

网友:
担心漏电,没敢买这种,那种储水式的容量又小,一直没找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