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冰箱加热线

楼主(2024-03-01):
拔了冰箱的加热线出错了插头在等灯上面
这种冰箱制冷完了就开始加热功率9w左右
拔了安逸
冬天一直加热直到下次跳制冷

楼主:
调冰箱机械温控器  启动螺丝 拔完加热一天不开机  这温控器不行啊

网友:
这是保鲜室除霜用的,

网友A:
非风冷的冰箱是靠它化霜的

网友B:
你这照片是手机摄像头拍的吗?

网友:
冰箱还需要加热呀,长见识了

网友:
进来看看评 论

网友:
哦,冰箱有加热线?

网友:
这是最简iy单的上下开门冰箱,温控器容易坏,最好备用一只,价格很便宜的。

网友:
还没注意过,冰箱还有加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照片是手机摄像头拍的吗?

应该是手机+红外线摄像头拍摄的

网友:
没拆过,真不知道有这个线。

网友:
我猜用不了几天楼主就得装回去,每个配件都有它的原理和功能,除非坏了,要么将就用,要么废除某个功能,比方这个加热棒,是化霜用的,如果是风冷的,风扇都可能被冻死转不动,然后就会不制冷了。直冷的可能没影响,不过直冷好像没有这个加热棒

网友:
图片看不懂

网友:
冰箱加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风冷的冰箱是靠它化霜的

好像就是风冷的才有这个吧?我家以前的老华菱风冷冰箱就有加热管。

网友:
没这个加热器,你的冰箱很快就等着食品霉变了。冬天可能不会,夏天一定会。

网友:
拔了后冬天该不制冷啦!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个零件

网友:
老式双开门冰箱看到过这个配件,好像化霜用的,不建议不使用

网友:
还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