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加热慢故障处理

楼主(2024-03-01):
家里的电磁炉有些年头了,前段时间突然出现不正常加热,现象就是加热很慢,好长时间水才温乎一点,插上功率计看就是一会儿加热一会儿不加热,而且加热时功率也小。网上搜了半天看到有个小视频说:“这种情况就是换可调电阻,别问为什么,这就是经验。”,都这么说了,那就换吧,拆下来测了一下,果然不正常,501的标识,1000多欧。手头也没有同样的电阻,视频上说换成300欧左右固定的电阻也行,就找了两个凑成288欧,换完后一试,正常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电磁炉毛病可是多样,你算是捡到便宜了

网友:
我就奇怪了,我的电磁炉有的501  有的是500欧有的是1000的。

网友:
铜线盘好评

网友:
我的电磁炉也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这个毛病有好解决的也有不好解决的,有一台到现在都没找到毛病

网友:
2只大红袍,也是有历史的元件了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故障,当时把501看成105了,没修好,最后在网络上看到别人说是501的,才恍然大悟。

网友:
现在很少用电磁炉了!天然气很方便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也许用得上。

网友:
相亲相爱的两个电阻。

网友:
铜线盘?看颜色不像

网友:
看这线圈盘法应该是铜的

网友:
检查一下4微法滤波电容的容量

网友:
简单,这样就修复好。

网友:
这个是接触不良呀!

网友:
这类可调接触面不好。在不好的环境下使用。

网友:
看来这个故障是通病,处理方法怪简单有效的。

网友:
我家的电磁炉还坏着呢.拆开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