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贴,华阳车机奇怪故障

楼主(2024-03-01):
一台大众DVD导航一体机,装在斯柯达的明锐车内,型号是CE4606。出现如下故障:DVD、USB、SD卡放音乐只有后边两只喇叭会响,且声音很小,开始时还伴有哒哒哒的噪音,疑似发动机涌入的噪音。全机只有收银机是正常,怀疑是通道耦合电容失效引起,但拆机未发现坏的电容,现怀疑是电子切换开关出问题,但只是怀疑。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拆开看主板上面是否有异常

网友:
高级竟然带收银机

网友:
收银机——收音机,拼音完全一样

网友:
查下功放信号输入端,前置放大
或是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网友:
啥时候能自动收银就可以躺平了

网友:
没收到钱不工作

网友A:
我修过导航,同意你的看法,收音能正常工作,证明功放芯片没有问题,再往前就是电子切换芯片,再往前是耦合。输出是4声道,是靠电子芯片模拟的2分四,实际就是输入的一左一右,你的后面两个响,证明左右都有输入信号,如果耦合有问题,只能左右一边响,所以基本可以判定是切换芯片的问题。为什么是基本,还有个问题,输入的阻抗是很大的,如果耦合有问题,很小的信号也能出声音,因为你后面两个工作也不正常,有这种嫌疑,但是如果耦合不正常,应该是左右一边有相同故障,所以我判断你的切换芯片挂了。

楼主:
如果切换芯片出现问题,那么这个导航一体机就无什么修复的意义了,我发现很多车机都有这个问题。贴片元件修理确实比较麻烦,对我们这种老化兼近视的中老年人来说

楼主:
想找一台完全一样的替换,找了很长时间都未找到

网友:
耦合电容坏会烧喇叭

网友:
这种的二手市场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导航,同意你的看法,收音能正常工作,证明功放芯片没有问题,再往前就是电子切换芯片,再往前是耦合 ...

我没修过这东西,但是我感觉你很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找一台完全一样的替换,找了很长时间都未找到

这东西是不好找,想找个一样的车机学习下,鱼塘基本没有,我在想那些被4S店还没出门就换了的车机流到哪里去了?

网友:
收音机正常说明前置和功放正常,查dvd和收音机切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