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买个交流钳表 100以内 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楼主(2024-03-01):
家用 能用稳定就行 颜值最好要高 价格100以内最好 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A:
选择余地不大。

网友B:
电工或电子爱好者都有万用表,不如再买一个日本原产的日置(HIOKI)钳表,配合万用表使用,精度高,性能稳定。我多年前100元买了台日置9008,如下图所示,配合我的优利德UT58E使用,非常好用。刚看到闲鱼上黄色的那个100元,不错。
比如钳表放在20A档,万用表放在交流2V档。满刻度是200mV。电流20A显示200mV,电流1A显示10mV.。

网友:
交流钳表不贵  交直流双用只能要二手100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余地不大。

感谢回复 优利得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工或电子爱好者都有万用表,不如再买一个日本原产的日置(HIOKI)钳表,配合万用表使用,精度高,性能稳定 ...

感谢回复 这个我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的吧

优利得的能买不

网友:
以前买过UT203,我觉得很差,速度慢,不准而且底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