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夏普XL-2088组合小音响磁带卡座调速电阻在哪?

楼主(2024-03-01):
有没有大神知道夏普XL-2088组合小音响的磁带卡座调速电阻在哪?我这带速有些过快了,需要调节,但找不到调节电位器在哪,非常感谢。

如果没有,能发个电路图或维修手续也好,非常感谢。

网友:
好机器,慢慢盘

网友:
看看背面板上有没有快慢档开关

网友A:
找到电机,后盖上一般有个海棉位置,里面应该是调速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电机,后盖上一般有个海棉位置,里面应该是调速电位器

这位老兄说的对。

网友:
不拆开电路板看下么?

网友:
不拆开电路板看下么

网友:
电子调速电机的调整电阻在电机背面小孔里,外置调速板的随电机线找。

网友:
走带过快也不一定是电机速度问题,压带轮压力小也会影响。

网友(2025-04-08):
我也在找该机维修手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