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关于CD激光头的问题,能否用清水清洗或酒精清洗

楼主(2024-03-01):
我有一台夏普XL-2088组合小音响CD读盘困难,这个激光头网上看了一下,最便宜得40多元,我用脱脂棉花把激光头擦了,但还是不行,我看抖音有人这样处理,可否,请高人指点一下。
1.有人直接用医用酒精清洗。
2.有人用清水洗洗后,再用蒸馏水清洗后,太阳下自然晒干后,居然能读盘了。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这样行不行?

网友A:
我不是高人,听说用酒精洗会影响镜头的镀膜。另外,好像可以微调一个可调电阻,调整镜头的发射功率。专业的做法,可以问问衡水大侠。

网友B:
首先你是确定你的光头灰尘很重才需要擦拭光头,酒精肯定是不行的  建议棉花沾蒸馏水擦拭。另外读碟困难还有光头老化导致功率下降,这个是可以通过调整光头小板上的电位器把功率调大解决的。还有主轴电机无法正常旋转的也会导致无法读碟的(听声音如果有高速旋转的声音可排除这个故障),国产VCD喜欢用的有刷电机就经常出这个问题

网友C:
洗了也不一定能读

网友D:
反正不能用了,用哇哈哈纯净水清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是确定你的光头灰尘很重才需要擦拭光头,酒精肯定是不行的  建议棉花沾蒸馏水擦拭。另外读碟困难还有 ...

我的调了光头功能了还是不行,糟糕了,我已经用酒精洗了。
那个聚集应该是正常的,我把位置拉下来,放入光盘会自动归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人,听说用酒精洗会影响镜头的镀膜。另外,好像可以微调一个可调电阻,调整镜头的发射功率。专业的 ...

是呀,我的搞不好把镀膜搞坏了呀。我已经调了功能,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是确定你的光头灰尘很重才需要擦拭光头,酒精肯定是不行的  建议棉花沾蒸馏水擦拭。另外读碟困难还有 ...

我的盘转几下就不动了,不知电机是否正常,如何用设备测试电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不能用了,用哇哈哈纯净水清洗试试

好的,明天我就试试。搞不好我用酒精把镀漠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了也不一定能读

只能试试了。一个光头得40元,感觉有些贵了。

网友:
方法都知道,但是操作起来是否有效果这还看技巧,通常认为透镜表面再怎么擦拭都没什么效果,只有将透镜下面的镜头组件清洁才有效,需要自制一个很小的“L”型的细铁丝头部包裹清洁棉球去擦拭,当然也可以分解下来清水清洗,清洗后干燥处理,

网友:
关键是物镜下面的光路,棱镜,这些灰是外面看不到的。以前我是用洗洁精兑水,浸泡,轻摇,轻晃,然后后清水漂净,轻甩水,然后晾干,一定要干透后再复装试机,一般会有效果。

网友:
以前玩PS游戏机。经常折腾那个光头。一般无非就是两个方案,涂抹滑轨油脂,垫高激光头,那样可以和光盘的读取面拉近。另一个就是调整激光头的功率,就是上面说的,调整小板上的一个可调电阻。再之后都试过了,那彻底完犊子。用酒精擦镜头,不擦不知道,一擦完犊子。镜头的镀膜被酒精完全破坏了。

网友:
7楼的方法正解,但是用的水一定要用纯水,普通的清水定然不行,不加洗洁精也行,但一定要用纯水。

网友:
透镜有灰,清洁才有用.一般不读盘,大都是光头坏了.

网友(2024-09-03):
有坛友就有办法

网友:
我以前都是直接棉花擦,不能用就换

网友:
之前就听说酒精不能擦手机镜头(里面那个)、不能擦发射头,那些东西太脆弱了

网友:
记得以前飞利浦光头清洗几乎百分之百可以正常,日系清洗成功率几乎为零

网友:
不行你就看看某宝上有没有光头卖,当年我就给一朋友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