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疏散,应急

楼主(2024-03-01):
(图片)

楼主:
监测?复位按钮

楼主:
阻容降压,整流滤波

网友:
连体一式四份,

楼主:
升压?失电的时候用电池?

楼主:
老的,拆下来的,坏的,看着老货好复杂2049866

网友:
比较起来太干净了

网友:
过冲很容易坏

老式的很难坏

网友:
好多应急灯都是用的江门电池

网友:
这东西制造成本很低,然而售价却很高

网友:
容量越来越小,之前的至少有900mah

网友A:
老式元件很难坏,一般都是阻容降压那个电容失效,更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爱华电容还可以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式元件很难坏,一般都是阻容降压那个电容失效,更换一个就行了

坏了就修还咋个挣钱?

============

网友:
做工还可以吧。

网友:
这东西制造成本很低,然而售价却很高   怎么让人买你的  有门道啊

网友:
拆下来的,看着挺干净的。

网友:
不来个150毫安的镍铬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