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请问这个假货三星的主控是啥

楼主(2024-03-01):
朋友去年放我这的,说是修不好就不要了,就没放心上。今天忽然找到了,遂拿来问问各位大佬。
主控最下面依稀能看见realtek,但是上面没有螃蟹标,是个Rav**或者Ray**
另外问问有没有开卡工具。谢谢各位!

网友:
假货真是可怕,,都是假,打磨是怕S

网友:
涂点面粉 然后抹一下 能看清楚点

网友A:
rm1135,也就是换标的rts5735

网友:
当然是大名鼎鼎的死螃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m1135,也就是换标的rts5735

谢谢大佬,找到工具了但是识别不到硬盘,短接哪里请指教啊

哦不用了,换了个硬盘盒认出来了

网友:
有个EVO870是真货还在用

网友:
看不清楚 主控上的字?!

网友B:
是不是螃蟹用量产工具试试就知道,反正已经是死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螃蟹用量产工具试试就知道,反正已经是死蟹了

试过了,修好了,但是,这盘不晓得咋回事,只能开出128G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修好了,但是,这盘不晓得咋回事,只能开出128G

正常,扩容盘呗

网友:
这个是从山顶上来的,。。。。

网友:
参数调一下吧

楼主:
还真是扩容盘,算了,告诉他节哀顺变吧。

楼主:
谢谢。调了,修好了,这个主控的开卡异常的简单。

网友:
这也太假了吧。。。我这种小白都能看出来。

网友:
标只怕都是假的

网友:
这 主控竟然也打标
真坑爹啊

网友:
主控磨标可能是无良厂商造假,还不想黑主控的品牌
不过颗粒的Intel标志竟印如此清晰,华强北技术又精进了。要不试试抄个正标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