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v欠压保护电路求教

楼主(2024-03-01):
14.8v欠压保护电路,对着保护板画的,大神帮看看有没有哪里画错了

网友:
431的三个引脚是怎么分布的 这个没搞懂啊 标记一下a

网友:
把板子一起放出来?

网友:
元件符号也沒画全和标注清楚。

网友:
绿线不能导通

431导通后Q12TY也导通 R7两端的电压不对啊 搞不懂

网友:
按理说 紫色问号应该是检测电压的 电压低于14.8v时431不导通 后期电路不运行  只有431导通后Q12TY导通 然后C038N03导通负载得电导通
关键是R7

网友:
r6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回复,明天再仔细跑一下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抄得好像不太对

楼主:
431那部分换一下是不是对的呢

楼主:
不知道哪里没画对,大致应该差不多

网友:
你这个小软件挺好的,哪儿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