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串联电池为什么中间部分用的交叉焊接?

楼主(2024-03-01):
如图圈内的方式,交叉在一起,我是萌新,印象中串联的方式难道不是下图这样子吗?正极接一个负极头..如果多个正负极交叉,不会变成多串联吗?

求科普解答.

网友:
中间那排是不是负极向上的?

网友A:
应该是4并3串的接法,12V。
楼主画的图是12并,4.2V。

网友:
主要是增大接触面积,加大载流量。大电流情况下还要点多层镍片。 https://b23.tv/WEKdyVJ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4并3串的接法,12V。
楼主画的图是12并,4.2V。

啊,是4并3串.没标注清楚.

网友:
电池稳固,增大接触面,

网友:
大电流接触面大不发热

网友:
4并3串,不过是把每组电池串联的线由一根分成了四根而已

网友B:
4并3串的电池,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并3串的电池,干嘛用的?

12V的大电流供电设备用的,电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