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大佬们,u盘刷了微pe,再格式化回来后速度就不行了

楼主(2024-03-01):
想量产一下,一直失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下麻烦了,量产有的时候一个参数错了就不行了!

网友:
换工具看看,正常这个板好量产。

网友:
这个格式化时不选快速格就好 了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慢格的原因,明天再试试。量产工具版本换了好几个,都不成功。感觉是参数没调好,也不会调,整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下麻烦了,量产有的时候一个参数错了就不行了!

参数不会选

网友B:
isp默认就行,楼主选的不对

网友:
开卡工具要选对,参数要选对

网友C:
用我这个,我添加了你的闪存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p默认就行,楼主选的不对

默认的我也试了,也不行

网友:
3281做微PE都有掉速这毛病,看颗粒体质,颗粒体质好低格就恢复了,颗粒体质不好量产的话也只能部分恢复速度,原因未知,做微PE建议安国的芯片,银灿的做微PE以后掉盘更加频繁

网友:
学习到知识了, 做个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我这个,我添加了你的闪存参数。

大佬,又出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我这个,我添加了你的闪存参数。

又成功了,速度也正常了,但是空间变小了,正常是128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