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单改造LED平板灯,降低亮度

楼主(2024-03-01):
装修时师傅采购并安装的卫生间集成吊顶LED灯(带换气风扇),老婆说太亮了,需要调暗一点。

原来想的简单,改采样电阻就行,谁知拆开驱动一看,是灌胶的

测了电流约0.1A,是恒流的

看灯条布局,是3条串联的

突然想到,减少一个灯条就暗一些了,于是改了驱动线的焊点,中间的灯条不工作了

改造完看效果,亮度减少1/3

网友:
驱动灌胶了,确实麻烦,如果抠胶降低电流可以延长灯的使用寿命。

网友:
卫生间亮了不好吗?

网友:
脑肋急转弯,转得好。

网友:
胶降低电流可以延长灯的使用寿命

网友:
我喜欢那种超薄的平板灯还有外置灌胶电源最好是铝合金外壳的散热会比较好些。

网友A:
中间这条怎么不亮?!!!

网友:
驱动灌胶  这胶好拆。

网友:
万用表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这条怎么不亮?!!!

零线没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横流的,这种胶水很容易扣,改取样电阻就行

网友:
万用表和我的一样

网友:
这也是一个方法,好在是恒流电路、

网友:
卫生间集成吊顶LED灯驱动灌胶,防水性能好很多。

网友:
12个灯珠,感觉也就10W左右,我家卫生间也不大,都用12W的灯。

网友:
节能1/3,还留了一组以后作为维修备件。

网友:
是不是加一层均光板更好

网友:
降低电流最好,还能延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这条怎么不亮?!!!

为了降低亮度,关了。

网友:
降低功率减少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