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日立DB3DL2自停电批

楼主(2024-03-01):
日常打螺丝,时间久了,发现还是3.6日立DB3DL2,松下7410、6225、牧田DF012D、米沃奇M4D,这几款波箱好用,其他的可能还有,就不列举了。这几款波箱也不贵,二手基本100以内能拿下,还有全新的可买

优点如下
1、批头锁,这个懂的都懂,没有的话,特定情况掉一次批头就懂了。
2、高低档、高低档能满足快速和大扭力要求。比一般的200转不知道好多少倍。
3、小巧,相比12V,这东西小巧得不知道多少倍。
4、机械扭力调节,说扭力不重要的,除非只打一种螺丝,最大扭力刚好满足这种螺丝。
这里不得不diss一下博世,那博世go3.6简直坑爹,不管是几代都坑,我认为是工业垃圾。

为什么我只说波箱好用,原装缺点如下
1、电池小、充电不方便、轻量使用换电池没有意义,但是多出的充电器就很恼火。
2、尺寸很大,棍子枪式切换看是很好,实际手感很差,
3、无极调速,懂的都懂,不懂的对比试试就懂了。
4、价格很美丽

于是乎,改装成7.2V,带无极调速的枪式就很有必要。我改装过很多个了,这次选用日立DB3DL2波箱,原因嘛,我有全新的这波箱,这波箱扭力杯很漂亮,其他几款都是2手波箱,尤其是7410,扭力杯40mm直径,感觉太大,日立只有38mm,

本次改装添加自停功能,实现对7420的PK,
7420看是很好,其实也就一般,尺寸真不小,波箱出直径估计超过42mm,手柄带电池长度也很可观,更别说价格特别美丽。

先上个波箱图

楼主:
日立波箱原本是不带自停的,在扭力钢圈上就有体现,为了更好的支持自停,先把钢圈处理一下,由于已经处理安装到位了,就用画图说明处理方法和原理。

楼主:
自停电路,自停其实就是通过触发开关,实现继电器断电,且通过常闭端与线圈连接,实现断电后自锁,需要断电(松开开关)后,才能通电。
此时不用刹车也能实现自停,但是就会出现因为惯性导致哒哒哒很多声,自停效果不美,(我在好握速电批、达威电批上,不用刹车也只哒一声,因为空心杯、波箱质量小,惯性小,且转速也慢,此处说法不对所有型号电批负责)

楼主:
触发开关,由于波箱比较小,此处选用一个很小的微动开关,
此处一定要用微动,因为微动响应灵敏,每次都能接通,如果用类似按压行程开关,按压速度快时(高速触发扭力杯哒哒哒时,每次哒都是触发了一次开关),可能,注意是可能,此时电信号没来得及响应,继电器无法触发,就导致自停失效。
而微动开关行程,是需要配合惯性、刹车速度等调节的,最佳效果为刚好哒的时候就触发开关,且刹车也要及时,这样就实现了每次自停都有且只有哒一声。。
稍微失败的情况是,扭力弹簧被顶起,还没触发哒的一声,开关已经触发,实现断电刹车,此时就是没哒就自停,(此处看个人爱好,可能有人喜欢不哒就自停)
更失败的情况是,开关不触发,或者触发过晚,刹车不够及时,惯性较大,导致不能自停或者哒哒哒好几声才自停。。。

由于是无极调速,电机速度惯性不一致,所以要调节到每次只有哒一次的效果,难度就比固定速度的大多了。这没啥好方法,依据波箱自己去调。如果调节为每次哒的瞬间才触发微动,就可能存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不能触发微动,难点就在这,自己取舍吧。

上波箱切割后安装触发开关图,如果此处空间够大,能放下5A电流微动开关,还能用一个继电器实现自停和刹车,且效果很好。(缺点是3v以下不能触发),电路图就不重发了。

网友:
研究的透彻

网友:
牛批,成品出来没有?

网友:
牛人,期待成品。敬佩。

网友:
看看成品是什么样子

网友:
字写的不错,抄写兰亭序。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啊   继续加油

网友A:
我觉得7410这样也挺好用的
楼主你是想把波箱组装成枪式的电批吗?
佩服楼主研究出的自停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7410这样也挺好用的
楼主你是想把波箱组装成枪式的电批吗?
佩服楼主研究出的自停电路 ...

用过就觉得一般,主要缺点、1、没有无极变速,2、没有无极变速、3、没有无极变速,,有条件对比一下,就知道差别有多大了。至于剩余的手感、尺寸、电量问题也不算大问题。

楼主:
既然要自停,那就还要处理一个扭力问题,用过都知道,哪怕是扭力最小的1档位,还是扭力大了,打一些小螺丝,比如玩具螺丝,还是可能拧断,
在以前不带自停时,解决办法是把扭力杯限位取消,可以拧到小于1档的位置,基本能做到,手拿4mm的批头就能触发扭力打滑。这功能有好过无,拧小螺丝时用得上。
但是用上自停触发开关后,发现在1档位此时弹簧都是不受力了。(弹簧很粗,有2.6mm),更小档位就导致触发开关直接打开了,弹簧完全不受力
见图

楼主:
处理办法很简单,不知道大家看过一个馒头没,里面有答案,就是弹簧套弹簧娱乐城。
把扭力螺丝剪去2.7mm,也不影响强度,在原装弹簧里面放一个23外径,直径1.2、高度1.5mm的弹簧,,扁弹簧,由于市面没有成品,弹簧我是自己做的。
这样哪怕扭力小于1档6个档位,该弹簧还是受力的,完美解决了小扭力和触发开关不受力的情况。
弹簧买来的只有圆的,锉刀打磨为扁的,这样在压紧后不会偏位,两端锡焊焊紧,避免偏位和卡进扭力螺丝里面
扭力塑料螺丝圆圈的切割长度,与弹簧压实的长度要匹配上,这样拧到电钻档位,刚好压实限位。

网友B:
成品呢?其实打滑也没问题的,不一定要自停

楼主:
测试下新加的弹簧,很好,位置刚好,且压实后没有偏位,,加上原装弹簧就完事了。这时候,哪怕原装弹簧悬空了,里面还有个小弹簧受力,就能实现小扭力调节以及不会导致自停问题

扭力调节螺丝,在切割2.7mm后,只切了一层原本用来压实钢珠的外圈塑料,没有到螺丝位置,所以强度不影响,而切割后,螺丝很宽,又刚好避免添加小弹簧后,弹簧卡位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呢?其实打滑也没问题的,不一定要自停

自停灵敏,比打滑体验确实强不少,尤其是小扭力情况下,松手晚0.5秒就哒哒哒很多声。

楼主:
启动开关,选用启阳开关,以前很便宜12一个,现在好像涨价了,这个开关有如下优点
1、尺寸小。
2、带堵转保护、低压保护、高压保护、温控保护
3、带电量显示,LED灯
4、线性还算ok,品牌德丰。
缺点
1、开关按压力度偏大,
2、工作电压9-13V
把开关拆开,弹簧取出来剪去一段,把电压改为6.4V-8.5v。电量指示灯飞线用AB胶固定,就完美支持2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