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西蒙接线板,西蒙排插simon S18D0-2431

楼主(2024-03-01):
,今天开电瓶车路过一个村庄水泥小道拐角处捡到一个纸箱,拆开一看是个西蒙排插,等了十分钟没人来,拿回来拆给大家看看,包装盒路上拆了扔掉了,直接开始开搞,我不会图片中间编辑文字,大家将就看一下

网友A:
火零双断,银合金触点,不虚标的话是不错的

网友B:
黑加白的面板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C:
是其主人有意丢弃的做工不错真是一种好插排安全可靠,留着用吧。

网友D:
这配色真难看,要么全黑,要么全白。

网友:
这不知是那儿专用的,标的赠品,用料挺好,标准。

楼主:
感觉做工和铜片还是蛮不错的,如果加上一个指示灯,防雷模块,防过载模块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零双断,银合金触点,不虚标的话是不错的

试了一下按键手感,有点涩,是tcl国际电工的排插开关手感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加白的面板还是比较少见的。

对比强烈,实际看着还是蛮顺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配色真难看,要么全黑,要么全白。

让我选的话,还是全白好看,全黑的就怕厂家偷工减料

网友:
白捡的还带开关不错

网友:
不错,做工用材可以的。

楼主:
感谢家睦版主的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其主人有意丢弃的做工不错真是一种好插排安全可靠,留着用吧。

哈哈,在寒风中等了10分钟,实在受不了就回家了,感觉应该是快递丢的包裹

网友E:
做工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看着还可以

多谢兄弟打赏刚才试了一下三插手感,拔插手感比公牛的好太多了

网友F:
插孔有圆的,不符合国标,但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孔有圆的,不符合国标,但好用。

经兄弟你提醒才注意还有圆孔的,我家只有两扁插和国标三插,圆孔那个感觉多插了铜片会接触不良

网友:
这都能捡到,看做工还是不错的,竟然是双联开关,就是“赠品”两字看着不顺眼,建议擦掉

网友:
银合金触点,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