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富士宝IH-P170拆机

楼主(2024-03-01):
之前看到有朋友拆老的富士宝电磁炉做工不错,于是在海鲜市场淘了两个共50多大洋。现拆的这款,做工确实可以,可惜面板有开裂了。

第一次看到电源线分开的设计。现在的电磁炉为了省事或方便设计,电源线直接接到电路板上了。

内部图

超大线盘,共33圈

网友A:
全铜线盘,散热器有如今的三个大,用料没得说,可惜磁面板碎了,别配一块得四,五十。

网友:
好脏啊,我以前买过三台富士宝,操作方便,600瓦持续加热,都早就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铜线盘,散热器有如今的三个大,用料没得说,可惜磁面板碎了,别配一块得四,五十。 ...

四,五十,也比买新的划算。我曾经用坏2个,不会修,直接扔了,都不是面板坏。

网友:
家里的富士宝20年了,依然好用

网友B:
有点脏好好清理清理

网友:
有变压器的是比较早的产品,做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脏好好清理清理

电路板拆出,刚洗刷完外壳,确实顺眼多了,明天刷电路板

网友:
做工没得说,没看到标签写多少W?

网友:
50块买这两货,我是舍不得啊,20差不多

网友:
对于会修的来说就是捡漏。

网友:
有年头的产品,做工可以。

网友:
早期的电磁炉都是铜线盘的

网友:
这个盘看着舒服啊

网友:
没有让我失望

网友:
以前的电磁炉是铜线圈,用料比现在的好很多。

网友:
这东东没看出来特别好呀.牌子也是第一次听到.

网友:
以前的内脏的确耐用,但外部老化问题一直存在,如接键上的那块印着功能的胶用个十年八年就穿了,设计又厚又丑,特别老化后,买来拆配件用这还可以,买来修好来用我不如买新。

网友:
铜线圈越来越少了,品字插座因为接触电阻,大功率可能会发热,一体线材稳定性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