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公牛MX-B012A-AS型LED吸顶灯

楼主(2024-03-01):
拆解公牛MX-B012A-AS型LED吸顶灯,做工可以,就是不知道所介绍的抗电涌功能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A:
这个吸顶灯居然还有地线接口。

网友:
看着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
还有地线接口。

网友:
越来越简单明了,还是集成电路厉害,把分立元件淘汰了

网友:
驱动和灯板集成在一起了,做工不错的

网友:
做工真好,散热也到位

网友B:
谢谢分享,还是双路驱动的,貌似各负责一半灯珠?

网友:
怎么会用到两个芯片,原理是啥?

网友:
挺规整的,灯板小了点。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
电容引脚为什么焊这么长呢?有啥特殊作用?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谢谢分享

网友:
看做工用料不错,就是有点贵吧。

网友:
比杂牌还是好太多了,至少不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还是双路驱动的,貌似各负责一半灯珠?

两个集成块输出是并联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什么价格买的

网友:
做工不错,基板再大些散热就更好了,也是考虑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吸顶灯居然还有地线接口。

有地线接口的很少很少的,有的话基本上都不差

网友:
感谢分享,铝板后面涂一些导热胶可以延长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