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卡西欧计算器1.5V电源,里面有个“红宝石”电容器

楼主(2024-03-01):
收获一个小电源,是日本原装的casio品牌made in Japan,1.5V/1.3W,这样的电源很少。

从型号AD-1看应该Casio第一代产品

拆开,胶很好,用暴力加锯片......

从中看到了卡西欧搭棚焊接

测量初级是好的,1.5V电压很好,还有日本红宝石电容器。

大概是1986的产品,荧光数码管很漂亮。

-----------------------
1、一个古老的1.5V电源,估计是1982年计算器电源

4、比较大小可以看出来这个电源它很小

5、内部有一个红宝石Rubycon电容器
6、看到了卡西欧搭棚焊接之一
7、看到了卡西欧搭棚焊接之二

8、测量初级电阻3.492K。40多年年过去了变压器还很好。
9、次级1.588V完好!!

网友:
真是老货,可以用来给什么供电?

网友:
竟然用变压器给计算器供电,这个要求电压比较稳才行,不然得加上稳压电路。

网友:
来看红宝石

网友:
还真以为是变压器里面有红宝石,原来就是一个电容器,这个必须有

网友:
是不是可以改5号充电器

网友A:
。。。。。。。。。这么多年电容没漏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年电容没漏真不错

没鼓包,没漏液,不愧为红宝石!电解电容!

日本!日本!小变压器,初级没断!

都是技术保障材料过硬。

网友:
1.5V的电源很少见

网友:
能不能给燃气灶供电

这不比改锂电省事

网友B:
看来这个计算器是挺费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个计算器是挺费电的

必然是大品牌卡西欧,网络搜索就有图片:计算器型号A-1,

没办法大品牌就是大品牌,

比较一下,度娘搜索差太远,度娘搜索只有一张图片。别人的搜索一堆图片

网友:
电容耐压6.3有点大马拉小车了,4V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鼓包,没漏液,不愧为红宝石!电解电容!

日本!日本!小变压器,初级没断!

用铜线而且绝缘漆不要偷工减料,根本没那么容易坏,铝线的纯属工业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铜线而且绝缘漆不要偷工减料,根本没那么容易坏,铝线的纯属工业垃圾 ...

准备让它给我 的2P2供灯丝,天作之合!做个小耳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