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公牛MX-B024A-AS型LED吸顶灯

楼主(2024-03-01):
拆解公牛MX-B024A-AS型LED吸顶灯,做工确实可以,就是不知道所介绍的抗电涌功能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
做工看着还算可以

网友:
公牛牌产品不错,这个LED灯很正规,集成电路控制器,现在最简单的三无产品没有控制器靠发光管串联直接接入市电。

网友:
竟然某宝搜不到,不像刚出来的

网友:
还可以,就是灯珠太过集中。

网友:
线性恒流的,会有频闪。

网友A:
做工不错,不知道是不是铝基板,如果是背面可以涂点导热膏

网友:
价格不低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不知道是不是铝基板,如果是背面可以涂点导热膏

是铝基板的

网友B:
做工不错,居然是三路分别驱动的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靠保险抗电涌?

网友:
做工不错,价格也贵

网友:
感觉铝基板面积不是很大?

网友:
还是吸顶灯耐用

网友:
至少有2电感恒流,没线性方案频闪。

网友:
线性恒流驱动,应该是高压灯珠(可能是18V的LED灯珠),如果输出电压太低,恒流芯片发热会很严重。

网友:
品牌货,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居然是三路分别驱动的

三个集成块输出是并联的

网友(2024-04-14):
虽然是公牛,但这种散热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