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暴力拆解一个点火线圈

楼主(2024-03-01):
去年自己的车点火不良,开着闯动,动力不足,换了4个点火线圈。换下来的4个让我拿了回来。

这4个里面,至少有1个是坏的。

拿万用表简单量了下,初级线圈阻值都是1.4Ω左右,这个阻值肯定是正常的。

高压输出端和初级线圈的阻值,有3个是6kΩ

另一个阻值是9kΩ。

另外通过观察外观,这个明显有裂痕

基本确定是这个坏了。今天就拆这个。

拔掉前端的橡胶帽

这里是套在火花塞上的金属弹簧圈。

再撬掉包裹在外面的一圈铁皮

铁皮拿掉后,金属撬刀沿着缝隙轻轻一撬,就掉下来一大块塑料,明显老化发脆了。

继续剥,把外面包裹的塑料皮剥干净

已经可以看到外层的初级线圈了。线圈外层包裹着硬化的树脂。

到这里好像无从下手了,接12v线的地方,好像是一体浇注的,没有可拆的缝隙。没办法,只能切割了。

小电磨切开外面的一层塑料后,里面好像是硬了的树脂,碎沫沫弄了我一手,太脏了,受不了,直接上锤子。

还是锤子好使,经过几个大锤八十,直接分崩离析,质壁分离。

最内层也看到了,像是硅钢。

接着开始解线圈。

解第一层。

第二层了。

2层解完,剩根黑铁棒。

解下来这么多漆包线,不知道一共有多长。

接着上大锤。

里面实在太硬了

只能砸成这样了,再砸该扰民了,不过已经能看到里面的次线线圈了。

分享完毕,我去收拾战场。

网友:
为了里面的铜钱,值得

网友:
我也有两个坏掉的,改天也来拆一下 取铜

网友A:
初级匝数都那么多,次级应该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级匝数都那么多,次级应该很多

次级线径很小的。主要就是一个升压变压器。

网友:
改天也来拆—————— 取有色金属(铜)

网友:
以前拆解过老解放牌汽车的高压线圈,有这个三个大,里面的线圈太多

网友B:
一次全换,不能只换坏的那个么?

网友C:
质量这么好,怎么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全换,不能只换坏的那个么?

汽修厂为了多挣钱,少售后,一般都会给你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这么好,怎么坏的?

质量再好也有故障率的。

网友:
用台虎钳夹一夹

网友:
用角磨机对半切开应该就好拆了

网友D:
裂个口为啥就坏了呢,漏电还是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裂个口为啥就坏了呢,漏电还是啥原因

没东西测试,我猜是这个坏了。

网友:
恭喜楼主喜得铜线几米

网友E:
我有一次黄灯,严重抖动。靠边后一个个拔掉点火线圈电源,有一缸缺火。2档开回家,自己买了4个点火线圈,换了一个,3个留着备用。。。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次黄灯,严重抖动。靠边后一个个拔掉点火线圈电源,有一缸缺火。2档开回家,自己买了4个点火线圈,换 ...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换一个就好了,四个都换,有点太浪费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