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帮看看丝印L1 三脚芯片是啥型号?

楼主(2024-03-01):
一个太阳能摇摆器上的板子,一共三个元件:线圈、电容、贴片,很好奇这个L1是啥型号?有人说是BSS65,我换上去之后不能工作。

实际测量结果

网友:
一颗三极管而已

网友:
有可能是BC848C

网友:
断电,用指针表1欧档,就可以测出是什么管及p,n极性。

网友A:
这简单的板,画下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简单的板,画下线路。

我画了一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