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拆04款1.8L丰田花冠空气流量传感器清洗

楼主(2024-03-01):
俺用了20年的04款丰田花冠已行驶22万公里都没有清洗过空气流量传感器,今天有空拆下来进行清洗保养一下,听说能省点油。空气流量传感器安装在节气门与空气滤清器之间的管子上,很好拆,用十字批将两颗固定螺丝拧下来就可取出传感器。

传感器的温度探头已布满灰尘

局部放大图

另一面灰少点

里面的两只热电阻也见灰尘

局部放大图

传感器型号

用无水酒精清洗后的温度探头

清抹后的热电阻

传感器插座

全部清洗完的效果

空气流量传感器原理图

最后装车测试,看是否能省点油。

网友A:
话说这个流量测来是干啥用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个流量测来是干啥用的?

============

控制喷油量,调节高原气压不足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喷油量,调节高原气压不足的情况。

怪不得之前有人说车开到高原动力会下降呢...

网友:
省不省油心里因素很重要

网友C:
里面这么多灰,是不是要检查下空气滤芯。

网友:
怎么这么脏, 前面不是有空气滤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这么多灰,是不是要检查下空气滤芯。

空气滤芯都是定时更换的,报在地的空气环境质量还不错

网友:
家里还有个大众的

网友:
洗坏没有,这玩意儿特别脆弱

网友D:
20年的车,年检麻烦吗?我也12年的车了,感觉一年一检太麻烦,听说又针对老车增加项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控制喷油量,调节高原气压不足的情况。

前阵子有人拆了一个行车主板,上面有一个压力传感器,这东西才是对不同海拔高度调整进油量。话说回来,洗干净空气流量传感器,会不会增加耗油量?

网友F:
20年了,估计车油耗挺大的吧

网友:
我的车不一样,没有这样一个球球。。。

网友:
空滤也不是全都拦下来
空气净化器时间长了还得拆开擦擦呢

网友:
见过洗节气门的,没见过洗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年了,估计车油耗挺大的吧

综合油耗10个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阵子有人拆了一个行车主板,上面有一个压力传感器,这东西才是对不同海拔高度调整进油量。话说回来,洗 ...

应该不会吧,只是恢复出厂前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年的车,年检麻烦吗?我也12年的车了,感觉一年一检太麻烦,听说又针对老车增加项目了 ...

不会,只是一年一审,每次年审都是一次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个流量测来是干啥用的?

============

根据空气流量,决定喷多少油。现在的大部分汽车严格来说不是油门,而是空气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