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EDP屏线通用吗?(30针间距0.5mm和30针间距1.0mm)

楼主(2024-03-01):
  家里显示屏坏了,拆开后看到原装屏是中电熊猫的LM270PF1L01,原装屏太贵了,看到有人卖库存的LG的LM270WR3-SSA1面板,参数和LM270PF1L01一模一样,就是EDP屏线接口有区别,熊猫的是30针0.5MM间距,LG屏是30针1.0MM间距,请问大佬们,这可以替换吗?

网友:
我看是但怕是不行哟。

网友A:
去屏库看参数再作比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屏库看参数再作比较吧

其他参数都一样,就是屏线信号接口间距不一样,一个间距0.5一个1

网友(2024-10-23):
引用 楼主:
其他参数都一样,就是屏线信号接口间距不一样,一个间距0.5一个1

上宝上找找转接线,或者自己做一根,线序和供电参数一样,两种线各去掉一头,然后再焊接上,做好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