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P30PRO开机不进系统-CPU虚焊引起的维修

楼主(2024-03-01):
邻居送修一台华为P30PRO,开机能到下面的界面,无法进入系统。

拆下主板,直接准备开干CPU

主板上手术台,此主板是双层的,比P30难

拆下运存及CPU,底部的黑胶太多太多

处理好焊盘

CPU植锡

运存植锡

准备焊接

先焊CPU

焊回运存

装主板到机壳中

开机,进入系统了

主板CPU运存上打上散热硅脂

屏中框CPU处打上散热硅脂

主板装回机壳中,装上主板保护盖(无线充线圈)

装回后盖

开机测试各项功能正常,完美修复开机不进系统

END,昨晚通宵修干的

网友:
厉害,我要干这活,旁边的电容肯定全没了

网友A:
厉害了,有部P30也是通病CPU虚焊使用中随机重启不知道能否帮修 付费的那种。

网友:
厂家应该也是这样维修的,专业水平,强呀!

网友:
楼主手艺杠杠的,我前些天刚花了200修的P30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有部P30也是通病CPU虚焊使用中随机重启不知道能否帮修 付费的那种。 ...

每个帖子下面都有签名寄修地址

网友:
闭眼猜又是980....
我又特么瑟瑟发抖

网友:
专业水平,强呀!

网友(2024-06-13):
修这个机器花了几个小时

网友:
你这手术台是什么夹具?

网友B:
学到一招,就是植锡有点费脑子,没有植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到一招,就是植锡有点费脑子,没有植锡板

某宝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