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并线方式的选择,如何保证接头牢靠

楼主(2024-03-01):
电工师傅说,单股电源线并线烫锡麻烦,没必要。确实对于家庭用电量不大的情况下,烫锡确实非必要,但用电量一上来,氧化的并线头恐怕温度会比常规电线升的快。
既然麻烦,有没有方便快速的其它并线方法呢?

试着用尼龙帽并接几个接头,压接后用力活动线,发现都有轻微的晃动,说明压接并不牢固。原理上讲也是这样,这类并线帽大部分是铝结构,压接后很难承受大的应力。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把线硬拔出来后,观察里面的铝管管壁已损坏,用这样的铝管压接住硬度更大的铜线难以有保证。

又试着用快接端子连接,同样能感觉到线缆活动。里面牙口咬住的仅仅是通过一丝刀口,接触电阻肯定不会好于烫锡。

当然C型铜线夹用来并线最理想,但家用有点大材小用了,且成本较高。这类铜夹一般用于工程10平方以上的线路并接。

有一种U型线夹,比较适用于家庭,适合硬线软线一起压接。试了一下,用454B并接1.5平的三根单股铜线,用454C并接2.5平的三线,都比较牢固,三根硬线根本不会出现松动的迹象,无论抽拉还是转动,都不会改变压接结构,感觉接触电阻不会大于烫锡接头,见图。

按照产品说明,并列2.5的三线应该使用454D,实际测试,有些勉强,线扣稍微大了一点,对压线钳是个考验。

压接过程使用了两种压线钳,感觉还是小的好用,大的钳子一个人操作不方便。

钳口的选择,小钳子的话三条1.5的线使用倒数第二个钳口,三条2.5的使用倒数第一个钳口,不过有点紧。两把钳子在压接2.5的线时都存在钳口略微不匹配的问题,大口压不紧,小一号的又有些吃力。

综合下来,这种U型扣最适合家庭使用,压接牢固,成本也最低,平均几分钱一个。

先分享到这里,有经验的坛友希望参与讨论。

网友:
工作做得很细致,赞一个。

网友A:
对于单股电源线,你这样不牢固的,我春节期间在老家布线,用的是带双螺丝的接线端子压线帽

网友:
还是冷压接靠谱!螺丝时间长了可能会松的……

网友B:
我一般家装选择烫锡,配电盘都是铜鼻子压线钳压接。否则不放心。
别人干家装并线99%都是缠绕后直接包起来,

网友C:
还有除了你们说的压帽/螺丝压接/C型压接/上锡     以外的好办法  就是氩弧焊   修电机那他们那种十几KW的电机接线就是一个小电焊机焊接的

网友D:
总觉得还是上锡靠谱,压接的都怕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单股电源线,你这样不牢固的,我春节期间在老家布线,用的是带双螺丝的接线端子压线帽

...

这种早就看到了,感觉也不是太好,毕竟只是一个螺丝的触面,导线间不像u型夹均匀的向里收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家装选择烫锡,配电盘都是铜鼻子压线钳压接。否则不放心。
别人干家装并线99%都是缠绕后直接包起来, ...

是这样,能烫锡的不多,都还振振有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除了你们说的压帽/螺丝压接/C型压接/上锡     以外的好办法  就是氩弧焊   修电机那他们那种十 ...

当然好,可惜家庭望尘莫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觉得还是上锡靠谱,压接的都怕松

是这个道理,烫锡确实麻烦了点,且对于软硬线并接不是太友好,适合打圈后的多股硬线,烫锡后的接触电阻应该是无敌!

网友:
家用的压接应该好的,有大负荷的接头压接后在上锡

网友E:
压接的话,软线压接应该可以,有很大的压紧变形量。硬线就很难说了,毕竟弹性压缩量极小,跟螺栓压紧一样,容易松动。

网友F:
家用的话,只要接得稳,哪种都可以,我一般都是直接接,其它头子太麻烦,尼龙压线扣一般用在风扇里面,便于工人操作,不适合你拿来对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除了你们说的压帽/螺丝压接/C型压接/上锡     以外的好办法  就是氩弧焊   修电机那他们那种十 ...

那叫电阻焊吧,俗称碰焊,就是电焊机一端接个钳子夹着去了漆的铜线,另一端用个碳刷往拧好的铜线上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叫电阻焊吧,俗称碰焊,就是电焊机一端接个钳子夹着去了漆的铜线,另一端用个碳刷往拧好的铜线上碰 ...

氩弧焊和电弧焊了解一下吧 不是碳棒的碳阻焊  碳阻焊一般是修家电的用于制冷铜管焊接  工厂都是用感应涡流加热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接的话,软线压接应该可以,有很大的压紧变形量。硬线就很难说了,毕竟弹性压缩量极小,跟螺栓压紧一样, ...

是这个道理,也曾想到过这个过程,特别是压线帽,压硬线更是不太适合。硬线压接一般使用闭口管环,比如断路器上使用的片式端子,通常采用六棱钳口从物理整个结构上向里收紧,不但端子变形,里面的导线也跟着变形。
对于这个U型压接端子,当钳口合适,端子厚度达到0.5mm以上时,压出的导线也基本有变形,相互之间紧密的挤压在了一起。压接完成后用老虎铅扭动单股线芯,不出现任何松动。这从压接时用的力道上能感觉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用的话,只要接得稳,哪种都可以,我一般都是直接接,其它头子太麻烦,尼龙压线扣一般用在风扇里面,便于 ...

是这样,压线帽一般用于多股软铜丝导线,不是用来里并列单股导线的。只是在工地上见到过有的房子使用压线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氩弧焊和电弧焊了解一下吧 不是碳棒的碳阻焊  碳阻焊一般是修家电的用于制冷铜管焊接  工厂都是用感应涡 ...

说实话,我修过几年的电动机,45千瓦以下我原来一直是小型交流弧焊机一端接钳子一端接大碳刷来焊接线头,超过45千瓦的这样焊很费劲,一般就用焊空调管常用的那种铜焊,就是气割用的那种割炬,你让我了解氩弧焊和电弧焊,其实我几乎每天都在用这两种焊接方式来干活,有时也用二保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修过几年的电动机,45千瓦以下我原来一直是小型交流弧焊机一端接钳子一端接大碳刷来焊接线头, ...

通讯铜线你用二保焊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