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德力西EM906插座测试仪,带显示屏的接线检测插头

楼主(2024-03-01):
拆目前市面上百元以下最好的插座测试仪,德力西EM906,比正泰带屏幕那款的更直观,直接显示插座的3个电极,最关键还带了NCV,方便无接触测量导线,比那些只有指示灯更全,还能显示电压,地零之间的压差,确实方便,不用万用表了,这个插一下全解决,内部做工凑合,屏幕是橡胶条压接的,还行,带背光导光板,芯片是牛屎,这点比较可惜。

网友:
德力西就是施耐德拿来嚯嚯市场的吧

网友:
做工不错,要多少大洋?

网友:
做工不错,好东东!

网友:
这个价格不会低

网友:
这个瞬间高大上起来了.

网友A:
这个还需要2节电池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需要2节电池供电吗?

看上去像支撑用的。好的话可以做成内置镍氢充电,显示当前几次测量值。

网友:
这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啊,会用的人不需要,不会用的用不到

网友:
大液晶的,不错

网友:
感觉论坛的验电器就够用了,附加的功能多而不精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搞那么多花俏的功能增加成本

网友:
还行啊,还算靠谱的德力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需要2节电池供电吗?

需要2节电池,因为可以不插电可以距离感应电

网友:
功能是挺多的

网友B(2024-04-16):
我以为判断插座接线正确有三灯足够用了,
这款用绿红双色灯表示的就非常好

楼主(2025-01-03):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判断插座接线正确有三灯足够用了,
这款用绿红双色灯表示的就非常好
...

测不了电压,有时候缺总零线,电压会升到380v,带电压显示就有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