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关于松下组合音响卡座EH60改独立使用教程接线图解

楼主(2024-03-02):
前段时间收到一台松下组合音响的卡座,排线连接的,型号是EH60X,想要改为独立供电,以前改过松下CH510的,510的非常简单,直接在排线①⑤脚加交流双10-12V,0接地即可,但是RS-EH60(RE-EH600)系列的发现直接加电压不开机,应该是需要主机的信号进行软开机。

查找了很多资料,都含糊其辞,关键的地方都遮遮掩掩。遂自己研究了一下主机收音机部分的电路,发现在排线10脚处有个100Hz交流信号,单独做了一个555给10脚接入100Hz,发现能开机了。

将经验无保留分享给大家。

首先要把所有地线连接起来,分别为排线的3、6、13脚,(也可以在电路板跳线上操作,即J12、J14、J114三根跳线相连接),最终连接在螺丝处,作为整体地线。

供电是排线的1、5脚,(也可以在电路板上将J101、J115跳线相连接),作为供电,1脚标称13V,5脚标称10V,测试过10-12V都可以运行。

然后是开机信号,排线的10脚(SYNC)为开机信号,输入一个100Hz的脉冲信号即可,可以用555搭一个,也可以用变压器5V全波整流,但是输出要加限流。

最后就是输入输出端子了,11、12脚分别为音频输出R、L;14、15脚分别为录音输入R、L。

具体见图:

楼主:
就这还复杂?
一个12V,一个100Hz,就完成了,不复杂吧

网友:
功底深厚,改的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正想搞明白咱们弄呢

网友:
有图改造就方便了

网友:
100hz信号哪里来

网友:
分析的头头是道,理论知识扎实。

楼主:
天上来的。。。。
第六段这不是说明了吗?
别说555芯片搭100Hz发生器你不会哈。

网友:
这种要和主机通信的机器最烦人了。

网友:
不错,技术真高。

网友A:
比较好奇怎么发现 排线10脚处有个100Hz交流信号 这个的啊?是通过搜索吗?可以介绍一些这类网站吗?

网友:
小日组合音响我有几台,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奇怎么发现 排线10脚处有个100Hz交流信号 这个的啊?是通过搜索吗?可以介绍一些这类网站吗? ...

没有那么多全面的网站。有些东西就算是有,也得花点钱。
自己顺着电路查就是了呗,找份原理图,挨个脚位顺着走,有示波器最好,示波器一夹,啥都有了。

网友:
本帖短小精悍,干货大大的有,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先收藏起来了,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比较厉害了

网友:
虽然我没有松下组合音响,但是还要支持楼主的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