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3280AB主控+凯侠MLC颗粒,typec盘,华为mate50pro不读盘

楼主(2024-03-02):
请高手帮我DIY的typec盘,3280AB主控+凯侠MLC颗粒,USB接口在电脑上读取正常,typec接口在荣耀V20上读取正常(10秒左右显示盘符),但是插在mate50pro上面,等很久都不出来盘符,一直是反向充电,请高手帮忙看看,是手机设置的问题么。NTFS、exFAT和FAT32格式都试过了,都是这样。

网友A:
那可能是手机设置的问题,从顶行的通告栏中,选择确认是传输数据

网友B:
手机的问题吧,感觉不是盘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手机设置的问题,从顶行的通告栏中,选择确认是传输数据

传输文件、传输照片啥的其他选项我都选过,都会自动跳回“反向充电”这个选项,然后就一直没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的问题吧,感觉不是盘的问题了

可是别的盘这个手机能读啊,有个一芯主控的双头盘,他倒立马就识别出来了。不知道是哪里的设置问题,还是鸿蒙系统的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