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净水器频繁启停如何维修

楼主(2024-03-02):
美的净水器频繁启停,间隔仅1秒时间,已更换了电源,还是这样,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师傅吗

网友A:
压力开关坏了吧

网友B:
高低压开关是否接触不良或者量程改变会导致频繁启动,水管或者接头阴漏也会导致压力变低频繁启动(我的就是接头阴漏每半个小时左右会启动几秒,找了好久才找到)

网友C:
逆止阀换个看看。

网友C:
还有看看,是不是进水水压低了

网友:
查下压力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压力开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开关坏了吧

压力开关也不会一直启停不间断啊,压力开关有问题是不停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低压开关是否接触不良或者量程改变会导致频繁启动,水管或者接头阴漏也会导致压力变低频繁启动(我的就是 ...

我是一直启停不停歇,间隔不超2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逆止阀换个看看。

网上买了逆止阀,等到了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看看,是不是进水水压低了

水压低应该不工作的,不会一直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逆止阀换个看看。

换了,故障依然存在,单独给增压泵供电,泵不工作,打算再换个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开关坏了吧

换了高压开关,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看看,是不是进水水压低了

逆止阀换了,水压也正常

网友:
可能水压不稳

楼主:
找到原因了,膜泵坏了,因该电脑版保护了

网友D:
是水泵頻繁启动吗?水压开关问题。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水泵頻繁启动吗?水压开关问题。

是水泵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