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毫欧表

楼主(2024-03-02):
头条上看了一个视频简单制作毫欧表,自己也动手做了一个配合UT39E+感觉精度不错,附上电路图,制作简单元器件少。

网友:
5V基准不错啊

网友A:
1毫欧以下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毫欧以下才有意义

1毫欧以下是干啥的,我还没见过1毫欧以下的电阻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1毫欧以下才有意义

精度应该是0.1毫欧,没有那么低的电阻测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精度应该是0.1毫欧,没有那么低的电阻测试

多大横流?

网友B:
搞一块恒流模块加个万用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应该是0.1毫欧,没有那么低的电阻测试

1mOhm 10 mOhm 的电阻都很方便获取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9137-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大横流?

目测是100毫安横流。这个方案好多年前论坛就玩过了的。

网友:
还是比较精准的

网友B:
每次测前要不要调节电流?

网友:
这么精致值得模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测前要不要调节电流?

最好串联精度可靠的电流表监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应该是0.1毫欧,没有那么低的电阻测试

不是精度0.1mΩ是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一块恒流模块加个万用表也可以。

楼主做的就是恒流+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是100毫安横流。这个方案好多年前论坛就玩过了的。

嗯 100毫安的,就是玩玩,感觉没啥用,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100毫安的,就是玩玩,感觉没啥用,吃灰

最有意义的用途就是玩!我们又不搞研发。哈哈

网友:
就是这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