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rk98机械键盘的充电板,谁帮看看这是个啥玩意

楼主(2024-03-02):
rk98机械键盘,昨晚正在看网页,一边用一边充电,啪的一声找了一圈没发现啥玩意爆了,过了一会就闻到一股糊巴味。键盘的功能还是完好的,usb连接电脑驱动也能调试,充电灯也亮,没敢接着充电
打开了是这个位置爆了,很惨烈了

他是干啥用的,咋能知道他的规格啊大神们,

网友A:
充电部分还是独立的?

网友B:
滤波电容炸了。随便找一个贴片固态电容或者钽电容补上就行,耐压16伏或者25伏,体积合适容量尽量大。或者把坏的扣掉不装,问题不大。

网友:
钽电容,炸了能用就不管他。

网友:
就一光板。。有表,测下线路。如果还能充电估计是个电容

网友C:
看了板子还以为楼主重新做了块正在焊零件呢。

网友:
就一块空板子

网友:
拆了电容就行

网友:
电容,不知道容值可以按体积来

网友:
应该是一颗钽电容

网友:
板上不是标记的有吗,C11,C 就是电容阿。

网友:
C11应是电容,找个差不多的补上。

网友:
固态胆电容爆了

网友:
电容炸了 拆下来0换一个就行 不换只拆下来应该也能用
这个应该是个USB的HUB的板子,但是没有出料

网友:
是电容,怎么感觉是块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部分还是独立的?

独立的,充电部分在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炸了。随便找一个贴片固态电容或者钽电容补上就行,耐压16伏或者25伏,体积合适容量尽量大。或者把 ...

好的,找了同样大小的,按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板子还以为楼主重新做了块正在焊零件呢。

其他的芯片都在主板上,这个就一个插口

网友:
贴片元器件质量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