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这些苹果ssd不良品可以恢复使用吗?

楼主(2024-03-02):
我的是macbook air5,2 os10.14很多程序都安装不了想升级一下。看到有不良品的固态想入手。可以刷固件恢复这样的三星ssd吗?我用sata的硬盘都是上网买别人坏的回来自己刷固件修复来用。这种三星ssd不知道短接哪里可以开卡

网友:
想多了,这种只能拆颗粒。

网友:
只能拆颗粒。。。。

网友:
三星的想都不要想
这种你完全没法重新开卡
不过这种有转接卡卖,很便宜 用普通的m2固态加转接卡就行

网友:
有一定风险

网友:
洗洗睡吧
颗粒搬板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A:
看着那么像EMMC颗粒,不像是通常的那种三星颗粒!

网友:
呼叫大神了。。。。

网友:
好多拆了颗粒也用不成。只要是三星的盘直接pass掉。

网友:
都密封起来啦!不好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那么像EMMC颗粒,不像是通常的那种三星颗粒!

BGA108,兼容通常的BGA132/152封装,不是emmc

网友:
这种带胶的颗粒,拆都费劲,一不小心就。。。。你懂的。

网友:
三星的好像找不到开卡的工具吧。

网友:
这种盘颗粒还是不错的,拆颗粒搬板吧

网友:
可以上2246en,速度很不错

网友:
只能拆颗粒,这颗粒能上的主控还不多

网友:
想都不要想

楼主:
既然这些三星的ssd不能开卡那可不可以硬件上修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