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夏普2088的光头拆不下来

楼主(2024-03-02):
准备将夏普2088组合小音箱的光头拆下来清洗,结果发现不管怎么拆都拆不下来。
本打算将两个电机的螺丝拆下来,结果发现有两个螺丝在一个电机轮子下面,没有L型的起子,还没办法拆卸

网友:
当年我也拆了一半拆不下去了

干脆做备用电脑音箱

网友A:
和213光头差不多,中间那个大齿轮拿下来就应该能拿下来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B:
固定齿轮的轴头有一片塑料卡簧,齿轮拆掉才能拆除光头组件。

网友C:
卡销去掉 把轮子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齿轮的轴头有一片塑料卡簧,齿轮拆掉才能拆除光头组件。

正确,昨天终于搞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销去掉 把轮子拿下

正解。
那您 一定知道调带速的开关在哪,是否在电机背后的一个小孔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齿轮的轴头有一片塑料卡簧,齿轮拆掉才能拆除光头组件。

正解。
那您 一定知道调带速的开关在哪,是否在电机背后的一个小孔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213光头差不多,中间那个大齿轮拿下来就应该能拿下来了

正解。
那您 一定知道调带速的开关在哪,是否在电机背后的一个小孔里面。